三菱8。86C要什么电脑系统才可以安装啊

楼主(2011-01-02):
三菱8。86C要什么电脑系统才可以安装啊。为什么不能 新建工程。初始化失败 也不可以仿真 调试 是不是要正版系统盘的系统才行吗?那位大侠指点一二啊! 小可就此谢过!!

网友A:
论坛上有啊!
(1)与系统正版盗板没有关系
(2)安装时把杀图软件及其他正在运行的软件关闭
(3)先运行安装环境,先运行"EnvMEL"文件里面的"SETUP"后再安装程序文件上的"SETUP",安装时不要修改只默认"下一步"就可以
(4)若还不行那就只能重安系统拉.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给你有所帮助!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我都试了还不行呢??

网友B:
只有从新装系统了。我之前的xp系统都可以安装的,后来换个系统也是xp的却不行,后来又换了系统,就可以了,难解!

网友C:
GHOST一定要注意,正版盗版无所谓,只是服务不能少,具体是哪个偶也不知道,偶不用外边买来在GHOST系统,偶宁愿一点点装自己再做个GHOST。
饿米豆腐

网友D:
按一楼朋友说的那样做,但还要输入正确的注册码其他的什么也别填写。

网友E: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不用安装
首先到
http://www.yunduan.cn/
云端下载云端软件
下载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http://u.115.com/file/f19d261b8a
GPPW8.86.lva 导入
即可直接使用,不再需要安装。
图示
注:本软件若需要提取码,请输入 f19d261b8a
感谢诶楼主的共享,有任何问题请跟帖指出!
下载积分:+1(yuxiaozhe18)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5(sjm213)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崇庆阳光)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ygzsm)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1(hgq) 感谢分享

网友F:
XP的就可以。换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G:
windows7的64位的操作系统可以安装

网友H:
XP就可以,你看你安装有什么提示,

网友I:
我安装时开始不行后来装了几次就可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费解,不过现在用win7,是吧软件拖入云端后弄好的。

网友J:
我以前也遇到跟你相同的烦恼,后来我的电脑安装了云端虚拟软件,再把三菱软件重新安装到系统盘,云端软件自动把三菱软件捕获到指定的非系统盘。然后三菱软件的所以操作一切ok了。大家不妨试试。

网友K:
之前我也遇到过,后来换成GHOST  XP SP2系统就OK了。

网友L:
XP的就好啊啊

网友M(2011-02-11):
有的XP系统不成,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N:
我在XP  vista  windows7三个系统中都装过,都能正常使用,主要有的XP系统经过精简,所以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O:
XP就可以,你看你安装有什么提示

网友P:
XP  WINDOWS 7  都可以

网友Q:
初始化失败啊,版本过高?

网友R:
XP就可以了。

网友S:
xp下没问题啊,你注意安装时选项
大家好~~请多多关照! (滕州)配电柜,控制柜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电路故障处理  qq:7347737

网友T:
有需要从按系统才可以

网友U:
在注册表REGEDIT内删除以前安装的三菱PLC就可以再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