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PRO-FACE触摸屏上载问题

楼主(2011-01-02):
我用电脑上载PRO-FACE程序时,通讯正常,但出现:“GP数据文件中没有上载信息”但触摸屏里绝对有画面,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另外有个管理文件需要打开,维纶的就是

网友B:
传输设置问题,把上传信息勾选;或者查看一下画面列表看是不是真的有画面

网友C:
向屏灌程序时没选"装载信息",这样想读程序就读不上来了。呵呵,屏的程序是别人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