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讨论一下plc哪家的产品更好用

楼主(2011-01-02):
[
size=3]在下认为各个厂家的plc产品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其好坏,但是目前对于广大电气维修人员来说,除了软件应该容易上手外,在硬件上还要看其寿命及结构是否设计合理,我见过的plc很少但我对其恨感兴趣,我拆过两款plc产品三菱和Lg的,对比而言三菱的结构比Lg好合理,我们在维修和保养时可以简单地将三菱plc上四个螺钉拿掉,把接线端子翻上去就可以轻松将plc主机取下,但Lg 的就要将接在端子上的线拆下才能取下主机。请问你们见过的那款好呢?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吧。

网友A:
你拆下SIEMENS的PLC试试,一个螺丝都不用拿既可以把接线端子翻上去将PLC主机取下!

网友B:
各有优缺,线不好拆一般就會便宜一些(端子台成本低一些)。

网友C:
一帮PLC不能以简答的拆卸而定论,每个公司都有易拆与难拆的机型。最主要看稳定性作为第一,成本作为第二,软件易编辑作为第三,安装一帮都排到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