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6600s-s上载应用!

楼主(2011-01-02):
为什么我上载应用(pws6600s-s)之后,在软件上显示却是空画面!是软件安装有问题,还是我操作有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小弟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海泰克的么?反编译一下看看。

楼主:
是的!我试一下!

网友B:
上载后肯定显示空的,你还需要在文件-----重建应用程序-----选择文件-----确定
完成,画面就出现了

网友C(2011-02-07):
楼主能发一下,怎么样上载PWS6600s的程序,及SW开关的设置方法和数据线的做法吗, 就个对大家很有帮助的

网友D:
3楼下正解。
关于SW设置及数据线在PWS6600附带的说明书里有。

网友E:
只要把6拨到ON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是说是七不是六吧,

网友F(2011-12-07):
各位,为什么我的海泰克PWS6600T-S上载应用可以,显示已经上载,可为何重建应用文件就显示错误,望各位指点

网友G:
下载积分:-5(zyfzxh)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