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能够将CAD图纸转换WODRE的好软件

楼主(2011-01-02):
我们在写文章时常常要将CAD图纸和文字放在一起,这个软件就是可以将CAD图形转换成图片格式,很小巧也很实用复制-黏贴就可以。
下载积分:+1(gang.liu9) 热心助人

网友A:
谢谢.楼主是否有"EXCEL"转CAD的软件提供.

网友B:
WORD里面直接插入-对象不好么?我经常这样,而且双击CAD图就可以进去编辑,很方便

楼主:
2楼的朋友我有个这样的软件,不过我自己没试用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A:
谢谢4楼的朋友,能否放上来?

楼主:
我用的是woder2003和cad2004软件比较老,不知道三楼朋友说的那种方法是否可以?

楼主:
怎么软件上传失败了?

楼主:
刚才上传失败了

楼主:
2楼的朋友请你把邮箱给我吧,上传老失败呀

网友A:
好啊!
wwcsqwww@126.com
.谢谢.

网友A:
各位朋友,是否有CAD转换为记事本或者WORD的软件提供,我需要的是以数据(座标)方式转换,不是图型方式转换.谢谢.

网友A:
比如我想在CAD上画一个正方形为100.000的图形.我在记事本上写上:
PLINE
100.000,0
100.000,100.000
0,100.000
0,0
100.000,0
这样直接可以在CAD上的工具--运行脚本下打开记事本上的图形。

楼主:
这个我不懂没见过这个软件,不好意思哦。

网友C:
谢谢分享,以前一般都是用QQ的截图工具做的

网友A:
那请问你提供的软件如何使用,可以说明一下吗?

楼主:
很简单直接解压安装要用时就双上面这个图标,对弹出的对话框要是没特别要求直接确定,在打开的cad图上把要转换成woder的图形复制,然后再到woder要插入的地方粘贴即可。

网友D:
CAXA是不是也实用?

网友E:
这样软件见得多了,都不太好,不知这款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