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WinCC创建一个空项目时出现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02):
1.出现问题如下:未找到文件c:\Documents and settings\AII Users\ApplicationData\SI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Caches\1.3.0.0_183.1\Read\Template_zh-CN.TMP
2.期待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是你安装的文件之后你的某个文件系统清理的时候清楚掉了 你要卸载后再安装一次 ,你要要按照之后还不行的话是你软件要升级下载补丁。。

楼主:
OK!非常感谢!问题按你所说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