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三菱那个stop step即暂停步骤的指令怎么编写 最好能举个例子

楼主(2011-01-02):
请问下三菱那个stop step即暂停步骤(按下就暂停当前步骤,在按下就又从刚暂停的步骤运行)的指令怎么编写 最好能举个例子 无限感激

网友A:
就看你程序要怎么样写
(1)若用步进,那么手册上有"禁止转移"继电器说明
(2)最简单最奔的办法是交替的指令去控制
希望我的回答让你有所帮助!GOOD LOCK !
额 仿真的时候不是有个stop step吗 那个在程序上应该怎么编 帮我举个例子好吗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A:
必须是步进阶梯程序上使用OK
m8040禁止转移,也就是m8040闭合时,暂停
m8041转移开始,也就是m8040闭合时,取消暂停,接着开始.
感谢2楼的回复 可惜我的不是步进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