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测量精度要达到0.3S以下,要选用什么厂家型号好啊,会这方面的推荐一下,谢谢。还有要怎么和PLC通信编程啊?

网友A:
测尺寸的进度要0.3S?我没看懂
速度0.3S?

楼主:
不是我说的是公差精度

楼主:
工件测量尺寸要在0.001-0.008MM之间,不在这个范围内就认为不合格拿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件测量尺寸要在0.001-0.008MM之间,不在这个范围内就认为不合格拿出来

精度要求这麽高,人工我都不知道怎麽检测,等待高人出现。

楼主:
是不是要用马波斯量仪测量再把数据传到PLC啊。还有别的量仪吗

网友C:
可能要用激光测距传感器了,几个丝绝对没问题,1个U就不知道了。卡尺都只能卡到丝。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这么高精度的也许要用到视觉传感器或者CCD

楼主:
在轴承行业公差要求都是这个精度的,不要大惊小怪的

网友E:
可能要用激光测距传感器了,几个丝绝对没问题,1个U就不知道了。卡尺都只能卡到丝。

网友F:
用高精度CCD或激光掃描測量儀!

网友G:
要用智能仪器测量吧,最好是非接触式的;例如一些光学影像测量仪

网友H:
1,可以选用KEYENCE的GT2接触式仪表,增加一个DLRS1A通讯模块与PLC串口自由通讯;
2,可以选用CITIZEN的IPD SCR1接触式仪表,增加一个IPD-SC1-RS2数据线与PLC串口自由通讯;
3,以上两种仪表都可以设定1Um或者5Um,完全可以达到你的精度要求;
电工上个月用6个CITIZEN的IPD SCR1与PLC做了一个自由通讯,完全没问题,数据通讯格式都是ASCII码。

网友H:
以上说错了,精度可以设定为0.1Um~1Um之间。价钱都差不多,我们买了12个花了9W人民币。建议你用CITIZEN的。

网友I:
联系我吧,我有激光测量仪器,价格21000。可以Q我 970128122

网友A:
视觉系统可以检测

网友J:
大工程,有钱赚

网友K:
用高精度CCD检测系统...

网友L:
是做轴承内孔检测机吗?以前都是用马波丝。现在基本用基恩士的测量头!我在轴承行业混了4年!有什么需要帮忙可联系我!

网友M:
激光传感器是可以的

网友N:
可以使用日本三丰的ID -C SOUTE DIGIMATIC 千分表543系列的391,测量精度可达0。001毫米,大约2500元一个,再配一个数据处理器264-002,FX-1S的PLC 和232通讯板就可以了,我刚刚做过3台,需要可以QQ联系:964515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