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2):
由于PLC直接和现场的I/O设备相连,外来干扰很容易通过电源线或I/O传输线侵入,从而引起控制系统的误动作。PLC受到的干扰可分为外部干扰和内部干扰。在实际的生产环境下,外部干扰是随机的,与系统结构无关,且干扰源是无法消除的,只能针对具体情况加以限制;内部干扰与系统结构有关,主要通过系统内交流主电路,模拟量输入信号等引起,可合理设计系统线路来削弱和抑制内部干扰和防止外部干扰。要提高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就要从多方面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一、 硬件抗干扰措施
1、从安装和使用环境解决干扰问题
    PLC使用环境温度通常在0℃ ~55℃范围内,应避免太阳光直接照射,安装位置应远离发热量大的器件,同时应保证有足够大的散热空间和通风条件。环境湿度一般应小于85%,以保证PLC有良好的绝缘。在含有腐蚀性气体、浓雾或粉尘的场合,需将PLC封闭安装。此外,如果PLC安装位置有强烈的振动源,系统的可靠性也会降低,所以应采取相应的减振措施。
2、PLC的电源与接地
    将PLC的电源与系统的动力设备电源分开配线,电源干扰特别严重时,可加接一个带屏蔽层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为了抑制附加在电源及输入端、输出端的干扰,应给PLC接专用地线,并且接地点要与其它设备分开,交流地线、直流地线、模拟地和数字地等必须分开。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共点地最好置悬浮方式。
3 、PLC的输入、输出设备
    为了防止或减少外部配线的干扰,交流输入、输出信号与直流输入、输出应分别使用各自的电缆;对于集成电路或晶体管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线、必须使用屏蔽电缆,屏蔽电缆在输入、输出侧悬空,而在控制侧接地。
4、采用磁环过滤技术。
二、 软件抗干扰措施
1、利用"看门狗"方法对系统的运动状态进行监控;
2、消抖;
3、用软件数字滤波的方法提高输入信号的信噪比。
  • 下载积分:+5(njaolian)
  • 下载积分:+5(jonnyhsieh) 优秀文章

网友A:
    顶!!!
      不错的资料啊!!!
    谢谢 楼主辛苦了!!!

网友B:
    唉!软件看门狗这块能说的再详细点就好了 啊!

网友C:
    干扰讲的挺详细的,楼主用心了,谢谢啦
    下次配点图片什么的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