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一定要定位控制模块吗?

楼主(2011-01-02):
请教各位高手:我看到有些资料说明是PLC是直接控制伺服驱动器,然后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但三菱FX2N在控制伺服电机时是不是在PLC与驱动器之间一定要有FX2N-10GM一类的定位控制模块吗?

网友A:
fx2n PLC不适合做定位控制,必须要加定位模块,你可用FX1N或FX3U PLC

网友B:
fx2n 只能用脉冲指令控制,不能用定位指令
三菱

网友C:
不一定啊,可以用PLC本身的肪冲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可以用PLR和PLSY两条指令来发脉冲来驱动伺服电机,如果想做定位的话也可以不过做程序多一些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不一定控制伺服就得用定位模块 用PLSY 也可以呀

网友E:
FX系列主机都不能直接做差动控制,必须加模块!

网友F:
fx自動機是可以控制伺服電機的,你也沒有說要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F:
PLSY指令来发脉冲来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
谢谢大家!我觉得我应该这样问:用三菱FX2N 驱动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时,是不是一定要在PLC与伺服驱动器之间加定位模块?如果不加,是否能达到同等效果?

网友G:
不一定,但FX-2N达不到定位模块的效果,定位的话,我一直用OMRON的CP1H,很好

网友H:
如果是簡單定位用FX1N,FX3G,FX3G及可!

网友I:
用1N,3U可以直接用PLC
不断向前

网友J:
不一定,如果伺服电机用,转据和转速控制不用定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