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帮忙?

楼主(2011-01-02):
电路图中 AC是380V 然后下面 38R0 38S0 38T0 是什么 还有几个 缩写不知道是什么 GMC-100, KIV 22QS 3C,38U100,MCY GMC-75,SK,LT,
不好意思 这不是电路图 而是设计回路的图中的

网友A:
电路图上面的标识.仔细说明时最好将图贴出来.
因为是CAD图 我看看能不能换下

网友B:
看来它好像是一接触器给一个变频器供电的主回路。
下载积分:+2(特派) 热心助人

网友C:
直接截个图上来不是更简单。38R0 38S0 38T0感觉是电源下口去接触器或变频器上口的,具体的要看图了,是日本设备?
饿米豆腐

网友A:
站上有截图软件,下载一个,使用方便的.

网友D:
好像是LG LS接触器原件的意思,标明使用的是LG 100A与75A的接触器,还有就不懂了

网友E:
AC380V R S T电源接线端,图中可能没标规范吧

楼主:
是油压电机电源设计工程图所以不让上传啊 老板让我理解内容所以不知道 缩写字母

网友F:
接触器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