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CPM2A数据转换

楼主(2011-01-02):
请教大家数据转换问题:如205通道(205.00----205.15)传送到DM10里的数据为0---15。
也就是当205.00 =ON时 DM10=0
205.01 =ON时 DM10=1
205.02 =ON时 DM10=2
205.03=ON时 DM10=3
依次类推,谢谢!!!

网友A:
用DMPX数据编码指令试试,具体看看手册上面的应用。

楼主:
谢谢!用DMPX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