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负10v电压模拟量的问题1?

楼主(2011-01-02):
各位前辈把这两张图纸分开看了,其实这是同一个模块
看到一份图纸,使用的是西门子EM231模块。
因为对这设备也不是很了解。所以现在我们仅仅讨论模拟量输入这块。
该设备是个可以控制前后的游戏机的摇杆,摇杆可以控制前后(有辅助常开触点来控制前后方向),摇杆附带着一个
电位器电阻,平时摇杆位于电位器的中间点,利用摇杆来改变电位器的阻值。(电压维持在0---10v之间)
请看图纸,问:这个图显示的是电压模拟量的输入??
感谢20楼的大哥提供的资料,确实是这样的。我找机会测量模块了,

楼主:
请看图纸1

网友A:
楼主要注意了,他的输入是电流输入,所以没有必要区分正负。

楼主:
嗯,既然是电流输入,问题1:为何A+和RA端子没有用短路线连接呢??(我记得看plc教科书上写的是电流输入必须用短路线把R+和RA短接上);
我以前用的是电流变送器,A—接电流变送器的输出端,A+接电流变送器的正极输出端并且和RA端 短接在一起。
问题2:电位器的末端和A—连接在一起。有何意义??既然是电流模拟量输入,把这电位器的这端连接线去除掉,电位器的变化也和以前一样呀,如下图:电位器看似属于多余。(但设计者加入了这个多余的电阻应该不是多余的。)请问,电阻这样接的原理??

楼主:
期待大侠指导中。。。。

楼主(2011-08-06):
重申一下,废话(这两张图,是同一个em231模块,不是两个单独的模块,)
这张图纸是德国或者是丹麦的老外制作的,线路连接的,可能是为其他功能预留的连接方式。
我是向各位请教,这几个电阻的意义,,觉得这样连接很怪异。,,,,,,,

网友B:
图纸1 那个明显电压输入,那个A 是德国的标注方法,不要一看到A就以为是电流。

楼主:
这个图纸,确实是德国人绘制的。或者是法国人,因为我们那里是德文,英文图纸,公司里也有很多的法国人,但是很多东西都是德文和英文的,估计楼上说的对,应该是德国人绘制的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注意到DIP没?
通过设置DIP开关,模块可以工作于正负5V输入模式下。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
第一幅图应该只能在0--20V之间调节,不可能会负电压。

楼主:
楼上说的对(从电工角度分析)。这个电源,本来是个开关电源,中间有GND点,正/负10V电压对于这个GND点来说,产生
的正负电压。。
只不过这个中间点没有使用,所以对于plc的EM231模块来讲,就是0---20v的电压了。
具体为何这样设计,我也不明白这个丹麦鬼子设计的想法

网友C:
既然,gnd 点未使用,开篇所问问题,便解决,无非是电阻分压问题。。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继续发问:平常模拟量电压的正负。指的是:电压的正负是对GND点来讲的,
各位大侠们,你们平常使用plc模拟量电压型的,这个正负电压是这两颗线线之间呢,还是plc本身有
个GND点,正负电压plc通过比较这个GND点自己识别电压正负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期待大侠指导中。。。。
[/quote
电阻的作用是要保证模块A+最低电压输入值。

网友F:
应该是电压输入,0-20V,但实际应用当中会出现20V吗?图纸虽然是这样,实际使用当中还要看滑动电阻的范围。

网友G:
这只是别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一种转换方式而已

网友H:
楼主有没有量+10vDC和-10vDC两个端子间的电压,我觉得+10vDC和-10vDC是10v直流电源的正负两极的标注。

网友I:
w望文生义!“A”-》Analog意为模拟量

网友J:
有关详细资料请参考西门子S7模块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