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ENS MP277触摸屏怎样调整界面偏差

楼主(2011-01-02):
新组态一个MP277触摸屏,程序下载后,,发现界面有偏差,, 如用屏幕键盘时,按4键变成了3,有点向左偏移,组态的按扭也一样,不是很灵敏, 组态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侠赐教怎样调整

网友A:
控制面板——OP属性——Touch——Recalibrate(校准屏幕)。
点击屏幕上的十字,然后在30秒内接触触摸屏,屏幕校准。
MP277硬件手册第6.3.4描述了这一过程。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