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富士屏的请进!

楼主(2011-01-03):
这是上载之前的状态

楼主:
上载后修改后下载后显示

楼主:
下载之后屏出现错误提示.屏不能与PLC通信

楼主: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

楼主:
这是富士UG221-LE4屏与三菱FX1N通信.
上载之前通信是好的
以前是我编辑的PLC和人机程式,要改动作,就上载了人机程式,只修改了个别按钮的字体,但下载后,屏出现通信错误,
请问各位大师指点那里没有设定好!

网友A:
通信不太可能是RS422吧,一般都是323,485,是不是自动修改过造成的没用过富士屏,仅是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