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我有一个FX1N的PLC(16输出点)加了一个FX2N-16EYR(16个输出点)的模块再加一个模块FX2N-8EYR(8个输出)按理说第三个模输出应该是Y40、Y41……
        电源COM1已经通电了,连接插头已经插好指示灯亮,程序上面Y40已经工作,为什么会没有输出呢?

   想麻烦各位给点答案,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请检查第三个模块的负载电源“+”与COM1是否建立了正确的电压。
COM1已经得电220v,Y41出来就给220v继电器线圈一端,N接入线圈负端,问题是现在模块的对应指示灯没有亮,输出点没有电压。怎么回事也不清楚。烦

网友B:
2n可以带1N.1N可以带2N吗?
是可以的啊

网友A:
你的那个连接排线应该插好了的?对应的指示灯没有亮而程序输出已经激活说明对应的扩展模块没有与CPU通讯。
是啊,可能是第二个模块连接插无输出到第三个模块FX2N-8EYR(8个输出)

网友C:
程序里是否有互锁条件
没有互锁,因为监视时候的线圈已经被激活了

网友D:
连接仅仅是模块之间供电正常,如果要输出,还需要将输出端子的外部供电接通。例如端子上有24v 的标记,是干什么用的。建议先把硬件搞明白。
没有24+电源接线,因为是输出模块FX2N-8EYR(8个输出),只有COM1和COM2,都是接220V的。我下午试试第二个模块插头是不是已经没有了输出不能够通讯了。

网友E:
楼主试试两个模块换一下位置试试看
學無止境

网友F:
查下主机的电源功率够吗?

网友G:
新手 过来看看的啊

网友H:
电源COM1接通了,观察输出有没有指示,如指示灯亮,说明输出触点已经发生故障了。如指示灯不亮,除检查程序外,还要检查插件,不妨换一个模块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