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 三菱FX系列是不是都可以用主控指令呢

楼主(2011-01-03):
各位师兄 三菱FX系列是不是都可以用主控指令呢?我前段时间用FX2N系列编程,但是主控用不了,显示编程错误!求解

网友A:
FX2N是可以用MC指今的
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B:
FX2N系列产品支持主控指令

网友C:
好象都可以啊

网友D:
都可以,都用过

网友E:
可以用N0--N7个。可能的原因是你没有把指令写完整。

网友F:
可以用的

网友G:
MC主控指令开始
MCR主控指令结束
所有FX系列的PLC均有此指令!
工控组态

网友H:
主控指令是最基本的指令,当然都可以用!

楼主:
3q大家啦 嘿嘿

网友I:
我知道FX2N,可以用主控指令;显示编程错误,是否指令使用有出入。

网友J:
绝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