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啊。。。触摸屏画面自动跳转问题

楼主(2011-01-03):
我是PLC触摸屏初学者,FX2N的PLC,信捷TH的触摸屏,问题请教如下:
1.在触摸屏上如何引用PLC的元件来进行画面的自动跳转,比如PLC的Y1驱动接通时跳转到指定画面,Y1断开时返回画面。
2.在PLC的程序如何设置触摸屏的画面跳转?比如当输入X1变为“1”时跳转到指定画面,X1断开时返回画面。

网友A:
把相应的控制跳转的元件接与翻页键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把相应的控制跳转的元件接与翻页键相连就可以了
先感谢一下!请问翻页键在软件的哪个菜单,具体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