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头都大了

楼主(2011-01-03):
一台三菱FX2N-128点的PLC,现在有一问题,从X0-X17的输入指示灯通电就在不停的无规律的乱闪,我作过一个试验,把X0-X17的输入线接到X20以后的任意点上,相应的点输入灯就不会乱闪,输入信号也能正常的反应出来,从X0-X17上拆线后,相应的输入灯也随之熄灭恢复正常,请问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也许是相应的输入口有问题

网友B:
说不定程序就是这么写的,什么都没有鬼知道

网友C:
没有遇到过,很难知道。不知接线对吗?

网友D:
相关输入信号的电容老化了!

网友E:
更改一下输入响应时间试试

网友F:
要是fx1n的话要看看上排的com和下排com要是否接到一起了(不是com0-comn),也就是输入端的com两个要接到一起,估计是干扰吧。我没遇到过。只是猜测。

网友G:
不太理解呀

网友H:
我的头也大了。没遇到过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程序就是这么写的,什么都没有鬼知道
大哥,输入端,你程序控制个屁啊,不要乱讲,
灯闪的前提肯定是接线,没接线当然不闪了,但结了没信号就闪肯定不对了,可能是干扰,但我不信

网友J:
是有点怪,也简单发回厂家

网友K:


网友A:
接线问题只是其一,也有可能PLC内部的输入电路有问题,或外部干扰等

网友L:
估计是输入有干扰,不然的话就是PLC输入端子坏了。判断方法,把PLC拆下来,单独给它送电,如果PLC工作正常,就是干扰问题了,X0-7硬件设计上的响应是较其他端子灵敏的,也更容易受干扰。

网友M:
两年前遇到这样的问题,检查下是不是有干扰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N:
应该主要是干扰,其次就是接线有问题,最后再怀疑硬件老化,最最后怀疑程序。你把X0-X17接到X20-X27就没有了,但内部程序是不是也相应动作了呢。解决办法就是拆下来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O:
输入点的问题

网友P:
估计是干扰吧

网友Q:
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1:要么是输入模块的公共电源给的电压不正常(+24V或是0v电源线断了),要么是模块的某个部件坏了(这个硬件问题就无能为力了,有条件的话换个新的模块试试)。总之前几天我才碰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我的是GE的输入模块,也是信号灯和输入线的信号对应不上,换模块也没用,最后查出来是该模块的0V公共线断了。三菱的模块我不熟悉,不过建议你往这个方向去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Q:
希望LZ解决问题后公布答案,我们也跟着学习。谢谢

网友R:
嗯,觉得还是把PLC拆下来,用排除法试试。
工控组态

网友S:
1.将程序清除看看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2.在通电的情况下把X0-X17输入线一条一条的往下拆,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两点引起这种现象,找到后改到备用点使用!

网友T:
没见过这类问题!

网友U:
我也碰到过,输入接的是红外线对射开关,我用的是FX3U-16MT的基本单元X7上也是狂闪,接扩展单元上就可以正常显示了。郁闷啊~~

网友V:
具我估计你程序里应该没有用X20以后的输入点,这应该是你程序设计不合理才造成的。

GOOD LUCK

网友W(2011-04-17):
解决了吗?可否告知12。

网友X:
听起来挺邪门的!

网友Y:
排除故障后共享。

网友Z:
应该是电源干扰,重点检查电源。

网友AA:
说不汀里面有程序啊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AB(2011-06-16):
硬 件问题的可能性大
秦汉

网友AC:
应该是24v有间歇性短路的吧 com口是否连接正常

网友AD:
先清空内存再写入看看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E:
最大可能2个原因:1 输入端子公共线未接好。
2 外部肯定有干扰信号。
3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在东莞市

网友AF:
估计是硬件问题。。。

网友AG:
应该是PLC的问题。

网友AH(2011-08-21):
先拆下再试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AI:
首先把PLC内存清空,然后一个点一个点短接

网友AJ:
是不是前面四对COM端子电源接错啦?

网友AK:
应该是输入部分有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有干扰

网友AL:
中间那块板有问题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AM(2011-09-30):
程序有问题,查一下M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