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3):
西门子公司最近推出了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看了一下介绍,觉得蛮不错,功能强大,性价比高,但是它的软件“SmartPanelHSP”只能在WinCC flexible 2008 SP2中国版上安装,在Advanced版本上安装不成功,为了用这个屏把Advanced版本卸掉装China版的实在有点委屈,请教大家如何在Advanced版本安装“SmartPanelHSP”补丁,谢谢各位!授权差异,在Advanced版本上安装就不行,请上面的高手说明一下如何解决,谢谢!我安装结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十分纠结地告诉你“SmartPanelHSP”补丁除非在WinCC flexible 2008 SP2中国版上安装,其它版本将无法安装。其原因是Smart Line系列“700;1000”触摸屏只是推广于中国市场。好在此软件无需授权。
本人也期待这款屏的试用啊。

楼主:
唉 我们公司最近的项目要使用Smart Line可是中国版的软件网上没地方下载啊!纠结啊  听说这个要代理商才有!!不知那位高人发给中国版的软件给我!!谢谢好人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还是我发的,我现在购买了一款SMART700触摸屏,价格是1457RMB,Windows CE系统,性价比非常高,量大的话还可以优惠,但是其软件只能在中国版Wincc Fiexibe2008 China 版上安装,只好忍痛卸掉了Advanced版本,现在正在试用中,试用结果以后分享给大家!

网友C(2011-03-24):
兄台从哪里买的,我的Smart 700安装不上,WinCC flexible 2008该怎么安装 Smart 700啊,拜托。454215794@qq.com

网友D(2011-05-08):
这个是我做的注册表补丁,可以在多语言高级版上直接安装Smart的HSP
SmartLine HSP直接安装补丁 For Flexible2008SP2Update10.rar (1 K) 下载次数:1229
  • 下载积分:+2(jiangyuhai) 支持原创,Advanced可以安 ..
  • 下载积分:+2(bincrb) 多谢,多国语言版可以使用

网友D:
    另,有WinCC flexible 2008 SP2中国版的朋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啊。

网友E:
    这个软件差不多3个G怎么上传啊,我有,但不知道怎么上传,QQ:1419834093,要的朋友给我留个言,我帮你们确认下,你的电脑要用什么版本才能装.

网友D:
    楼上真是只是确认,根本不给你软件。

网友B:
    我也有这个软件,代理商给你,就是太大,没法上传!guolibin高手啊,我搞了好久都没搞定,到最后还是卸掉了高级版,安装了中国版,现在有了这个补丁,可以不用中国版的软件了,支持一下!

网友F(2011-06-07):
    guolibin
    相当好, 这个补丁可以用,多谢了
    这个的话有区别嘛

网友G:
    正好用到,谢谢

网友H:
只有2008SP2才能安装SMART的,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安装了后只能针对于SMART的屏 ,其他的屏就通讯不上了,切忌切忌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A:
采用虚拟机方式到是可以安装中国版SMART LINE。软件确实比较大,3个多G。没有办法上传啊!提议版主辛苦一下,将软件放到本论坛上,方便大家使用。
最近刚有幸使用了一款SMART LINE 700屏,最大的感受是清晰度还是比较做的好的。只是通讯方式这个功能上还需要加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有2008SP2才能安装SMART的,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安装了后只能针对于SMART的屏 ,其他的屏就通讯不上了,切忌切忌

不对,可以兼容其他屏的。
虽然我没SMART屏,但公司里有TP177,MP277等屏。前段时间安装了SMART,照样修改这些屏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只有2008SP2才能安装SMART的,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安装了后只能针对于SMART的屏 ,其他的屏就通讯不上了,切忌切忌

好像不是吧,我刚做完一个项目,两个屏,一个是smart700,另一个是TP177Bdp,都是用的一个软件啊!smart700的分辨率和反应速度都不错,177b那个太烂了,四色界面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K(2011-08-23):
引用 网友I:

不对,可以兼容其他屏的。
虽然我没SMART屏,但公司里有TP177,MP277等屏。前段时间安装了SMART,照样修改这些屏啊。

说的很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L:
补丁是可以用呢,打上补丁可以直接安装“SmartPanelHSP ”,装好这个“SmartPanelHSP”后,多国语言版的硬件中选择PC的那项没有了,WinCC flexible2008就不能选择电脑这个硬件,只能选择触摸屏,这样还不如直接安装中国版的WinCC flexible2008呢。装多国语言版就是看中他可以选择电脑这个硬件。

补充一下,HSP直接安装补丁装完HSP后,和CHINA版基本就是一样的了。

因为China版都是标准版的,没有高级版的,所以不支持高级版中的PC做屏功能。

网友M:
楼上的高手们说可以用,我怎么弄上之后有SMART屏的选项了可是怎么编的项目编译不了啊,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M:
附编译错误图片

网友A(2011-10-24):
22楼:你程序出现问题,双击报警信息后软件会指向报警故障点,查查那里的问题。

网友N:
求助哪位大师帮我组态s700的屏,有酬谢,。联系加入:QQ858144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