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我的电脑装三菱编程软件不成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1-03):
我的电脑以前装三菱软件很顺利,现在我下载了好多个版本的都装不了,用光盘也装不了。都是提示
函数参数错误
。我的是笔记本。帮我分析下是那方面的原因。上为截图

网友A:
不要在winrar中直接点击SETUP,先解压出来再安装。

网友B:
你是用什么系统安装的,若你是在windows7系统环境下安装就不行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可能是卸载的时候没有彻底卸载造成的,先把原来的不能运行的程序卸载掉,再进入注册表内把有关三菱软件的信息都删除掉,然后重新安装试试看
卸载后在run 内键入:regedit 进入注册表,打开software目录,找到mitsubishi目录,把里面的东西删除干净,重新启动电脑,再安装软件试试看

网友D(2011-11-27):
我的也是啊

网友E:
装一个云端虚拟软件试试看

网友F:
没碰到过

网友G:
按照三楼大侠说的方法卸载,再次安装时,保证路径中一定不要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