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PPC

楼主(2011-01-04):
公司有一台设备用的研华PPC-L156T工业平板电脑触摸屏,现修改了PLC程序,需要改触摸屏程序,但兄弟从没用过研华,不知用什么软件,望各位大侠赐教,有什么资料发来学习学习,再次感谢

网友A:
研华的是平板电脑,不同于普通的触摸屏,要修改上位机的程序,可能需要有源文件或者源代码的。一般在平板电脑上运行的程序,都是已经经过编译生成的文件,是不能二次编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