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针问题

楼主(2011-01-04):
大家好:
我是新人,请教各位前辈以问题,困了我好久的问题:
L QB[DBD 10]
DBD 10的值为2#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0000
装入累加器的为多少???
A M[LD 4]
LD 4值为2#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0 0011
则A M??

网友A:
请将上述二进制代码输入你操作系统附带的计算器,然后使用计数器中二进制转换为10进制功能即可。

楼主:
2进制转换10进制会的,但是他答案出来怎么会是L QB 4, A M4.3呢???
完全不解~~~~~

网友B:
楼主:32位指针寻址时,0——2位是位地址,3——18位是字节,这样你应该会计算了。
看看这个PDF文档:

楼主:
谢谢,楼上,解决了!

网友C:
朋友。。。你将那些二进制数转为八进制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