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各位好友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计算直流母线侧的快速熔断器如何配的公式,我没找到,或者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这个公式

楼主:
我上面是画的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怎么选型,大家提供一下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个续流二极管是消除制动电阻(一般线绕式)上的感抗,也就是讲当制动电阻产生感应电势时通过二极管与制动电阻构成回路,释放感应电势,保护制动单元。需要根据不同的功率电阻需要选择的。常用的一般在10~50A左右。
直流共母线一般使用在电源回路,像你的二个变频器就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源中。
能不能告诉我我的直流母线部分的快速熔断器如何选配,有公式吗?我的一台是G120的110KW的,一台是MM440的200KW的,我该配多大的快熔,能给我点建议吗?谢啦,如果能帮我选一款续流二极管,感激不尽了,赴汤蹈火了
实在是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帮帮忙,谢啦
  • 下载积分:+5(njaol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