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0-10MA,采用FX2N-2AD模拟量模块,输入特性怎么调节增益和偏置!只看到有个可以选择的看不到数值,只能大概设置吗?有谁用过指教下!

网友A:
增益和偏置是可以用程序来调整的,在家园里找一本使用手册或程序参考一下吧,

楼主:
FX2N-2AD模块手册没提到过可以用程序调整的?我是参考<<三菱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的,不知道你说的用程序怎么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2N-2AD模块手册没提到过可以用程序调整的?我是参考<<三菱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的,不知道你说的用程序怎么调整?

里面都有例子,难道你没看到?

楼主:
例子只能读取当前的数字,你不把数字对应起来怎么显示呢?调整好模拟值与数字值对应关系后才能真确显示啊!我就想问知道的人这个模拟值与数字的对应关系怎么调整!

网友C:
查看我发的主题,里面有4AD的例子,万变不离其中,看了后你会有所了解的

楼主:
2AD不能用程序调整增益和偏值,跟4AD还是有点小差别
  • 下载积分:+3(njaolian)

网友C:
    sorry,2AD是通过内部电位器调整的,我前面说错了,sorry

楼主:
    内部电位器是调整模拟量对应的数字值吗?满偏是0-4000那半偏是0-2000吧,但是要是我只要0-5MA而不是0-10MA我还怎么调整?晕了!看来只能拿去实验下才能知道结果!

网友D:
    呃 没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E:
又多了解了一点了

楼主:
用过的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