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数据寄存器与速度值的问题

楼主(2011-01-04):
在三菱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中一个速度值如50.00HZ要占用4个数据寄存器,如果使用加指令和减指令及三个速度值加速30.00HZ减速20.00HZ时是否要占用12个数据寄存器,在用RS指令时怎样用。

网友A:
通讯控制时传输数据的长度要根据变频器通讯协议来制定,写好通讯的数据串后用RS指令发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