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哪位兄弟帮帮忙,如何下载繁体的proface触摸屏的程序,我用的是简体版的,不可能要卸载后在安装吧。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徐永阳于2011-01-04 15:24发表的 gp软件如何改成分体版本 :
哪位兄弟帮帮忙,如何下载繁体的proface触摸屏的程序,我用的是简体版的,不可能要卸载后在安装吧。谢谢

兄弟有利用簡體版軟體上載過嗎?

楼主:
我用的是简体版的软件下载 ,没有上载过繁体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简体版的软件下载 ,没有上载过繁体程序

兄弟你先上載看看,是否有問題,若有問題再來討論

网友B:
一般来说,可能是有语言乱字符的问题的。不过,本站有对应版本软件下载的。

楼主:
就是语言乱字符问题,是不是下载繁体版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语言乱字符问题,是不是下载繁体版就可以了?

利用工具就可以看到繁體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