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8.34为什么安装后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1-01-04):
GX-DEVELOPER-8.34为什么安装后打不开程序,显示COM1接口错误

网友A:
開啟工程不需要選擇端口,除非你連線才有可能提示端口錯誤

网友B:
是不是读PLC程序啊,打开程序是不需要COM口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XP系统少了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