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解决静电啊

楼主(2011-01-04):
我们公司是做纺织的,棉花经过开松后,大片的落下来,就像雪花一样,因此就产生了静电,请问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吗?
谢谢大家了。
jxh668

网友A:
棉花怕火,不能用等离子法的吧

网友B:
电导到哪里,就接个电容

网友C:
用静电消除器,测试看看!

网友D:
用風扇型靜電消除器!

网友E:
看看能不能采用控制湿度来消除静电

网友F:
加大空气湿度。

网友G:
静电消除器

网友H:
可能用增湿器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将静电导起走就好了啊~

网友J:
我们用的切标机,用静电发生器

网友K:
消除静电有3种方法,1,增湿法。2,输导法。3调整工艺法。可以选1个试试

网友L:
用加湿法,湿度增加,导电性就增加,静电就无法积累

网友G:
控制湿度吧

网友M:
增加湿度可能较果比较理想。

网友N:
秋冬季节因干燥很容易产生静电,办法很简单,增加产品或环境的湿度就行了。

网友O(2011-02-07):
增加湿度是个不错的注意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