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的EV5000与NWEIVIEW的 EB8000的软件,如何查看“软元件使用列表”?

楼主(2011-01-04):
EVIEW 的EV5000与NWEIVIEW的 EB8000的画面编辑软件,如何通过软件查看“软元件使用列表”?我要查看工程中使用了那些位地址与字地址!

网友A:
软件本身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查系统本身的原件列表,没有元件里面使用的地址列表
除非你之前已经建立了地址标签库。
如果你建立过地址标签库 可以在图库——地址标签库里面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