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异步电机变频器调速,最高可以到多少HZ仍能保证电机工作稳定
易志刚

楼主(2011-01-04):
普通异步电机变频器调速,最高可以到多少HZ仍能保证电机工作稳定 ...
电机参数: 三相380V交流 2.2KW 4极电机 50\60HZ
前几天我在一客户现场,遇到一普通电机,客户将频率调到了100HZ说用了半年了。所以问问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jxh668

网友A:
100多HZ吧!!!要看电机的适应性,试验过太高都不会转了,同时电机轴承会受不了

网友B:
我搞过东元带利民的过60噪音就很大了,最好保证在60以内

网友C:
50到55再高可能会烧电机

网友D:
要看是連續還是間歇的工作方式,還有負載大小.

网友E:
负载轻上70没问题

网友F:
原则上电机只可以到50HZ和60HZ,但更高你要分析了,转矩会缩小,带负载能力下降,还要考虑轴承是否可以承受这样高的转速等等,比方说100HZ,电机负载很小,能带动,但轴承受不了了,坏了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G:
个人感觉这种帖子意义不大,实际运用中需要变频器调速的异步电动机很多时候都是低于额定频率的。

网友H:
我还没有用过这么高的频率/100HZ不知道电机的转速是多少呢
原野

网友I:
还要看设置的参数,变频器显示100Hz可能实际上电机只运行50Hz,里面有比例。国内一般电机轴承60Hz还可以承受。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J:
如有需要使电机工作在50HZ以上,我觉得较轻负载是一个先决条件,另外还要看是连续工作在高频状态还是短时工作,具体工作时间长短的基准就说不准了,我以前曾经将变频输出频率调到80HZ短时工作制没见有啥问题(大概就3分钟以内吧),设备现在还用着的
普通异步电机变频器调速,最高可以到多少HZ仍能保证电机工作稳定

网友K:
个人感觉不应高过电机的原有频率,不然电机会发热,而烧掉

网友L:
负载不重时,100没问题,根据负载情况定吧

网友M:
轻载可以运行。但要注意温升和轴承问题。

网友N:
100的话转速太高电机机械受不了,没有使用过工频以上

网友O:
70左右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P:
认同7楼的说法...

网友Q:
j建议不要超过60hz,频率太高了轴承受不了,如果要高频率运行请选用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R:
100HZ用半年?是每天用半小时吗?

网友S:
我试过用台达1.5KW矢量型变频器驱动东元减速电机,速比1:5,频率开到130多了,现在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没什么问题!不过上面大家考虑的问题都很实在,小负载场合可以试试。

网友S:
工作频率是18小时/天

网友T:
最高在120HZ吧,超过120HZ就不会转了

网友U:
负载不大的话100HZ没问题,我做了很多设备都是长期运行100HZ的,高速运行散热没问题,风扇风力也很好啦.

网友V:
正常情况下能达到120HZ,主要看机械方面能不能承受

网友W:
我曾经用过6极电机7。5KW的电线押出机配台达的变频器,长期工作在此80HZ以使用多年。

网友X:
一般最多也就60吧。太高了电机噪音大。扭力也变小很多。

网友Y:
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会有噪音或烧电机

网友Z(2011-02-07):
频率太高负载必须要小,另外还要考虑电机在高速下的平衡问题,否则震动会很大,轴承也要选用告诉轴承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A:
100HZ点击会受不了的,首先轴承就会坏掉,现实中很少用到这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