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大家帮忙,三菱FX2N运料小车控制问题

楼主(2011-01-04):
各位老师啊,今天碰到一个课题,运料小车的控制,要求采用步进控制,前进后退,装料卸料,循环没有问题,但是题目里有一句:“中途按停止按钮后,小车完成当前环节后立即返回原点,碰限位开关停止”。这个完成当前环节后才回原点,该怎么编程呢,求大家给个方法,思路!谢谢!

网友A:
前进后退,装料卸料//用位置控制
中途按停止按钮后//停止Pluse输出
小车完成当前环节后立即返回原点//原点復归

楼主:
按停止按钮后需要完成当前环节的呀,如果在装料,延时还是继续的呀,延时结束后才回原点呀
工控组态

网友B:
在每一个完成环节加一组运行接点,常开控制转移下一步,常闭跳到小车返回!

网友C:
给个停止的条件就是

网友D:
找原点啊。手册上有的

网友E:
这个当前环节应该是指一个循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