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系统块问题

楼主(2011-01-04):
断电数据保持,默认的。范围0和范围1都是VB,偏移量和单元数目不同,我要以哪个为准呢?
偏移量和单元数目分别是什么意思。偏移量不会是指非停电保持有多少个?单元数目指的总的停电保持有多少个?
上面默认的没有VW,那么这个VW停电保持会是多少到多少呢?
新手,请教师傅了,万分感谢。

网友A:
VB
偏移量 10
单元数 2
就是从VB10开始到VB11结束。。。共两个V区字节
继续上面,在程序中直接使用VW10,系统会自动将其断电保持。。。并且就这一个字有效
下载积分:+4(小蜜蜂)

楼主:
但是在CUP224plc中有8191个VB,那么它怎么还会有8190个VW呢?不是2个VB=1个VW吗?在系统默认的情况下VB从0-8191都是掉电保存。也就是VW0—4095为掉电保存,那么从VW4096—8190就是非掉电保存了吗?

网友A:
CUP224plc中有8191个VB,那么它怎么还会有8190个VW呢?
兄弟你要多看书哇、、、
CUP224plc中共有8192个VB,那么它的寻址范围就是0~8191VB,
同理VW的寻址范围就是0~8190,而不是说CUP224plc中共有8190个VW。

网友A:
寻址时
有 VW4096 VW8090
但是没有 VW8091
下载积分:+4(小蜜蜂) 热心助人

楼主:
书太厚了,想快点整明白,所有就直接上网问师傅了。在默认情况下VB0-8091为掉电保存,那么请问默认情况下VW掉电保存区为多少到多少?这个你告诉我,我就明白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师了。西门子的弄点这个字节,字,双字。都要区分,真的好麻烦啊。

网友B:
西门子这个字节,字,双字都要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