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请教问题:电磁无心夹具的电磁线圈是在电磁线粗,匝数少时磁性大,还是电磁线细,匝数多时磁性大,(在相同体积,相同铁芯下)
jxh668

网友A:
常规电磁铁的线圈匝数取决于电磁铁的铁心大小,电源电压(还有电源的类型直流或交流),漆包线的电阻,在设计好的电磁铁上,增加线圈匝数可能会增加一些电磁力,但很快会被减小的电流和饱和的铁心所限制。减少匝数也有可能增加电磁力,如匝数减少后,线圈的电阻减小,通过的电流增加,也会增加一些电磁力,但线圈会很快发热严重。
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要看具体的参数,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电磁铁的电磁线圈匝数和线圈中通过的电流越多越大,则所生成的磁通量也越多,磁性越强,但到达一定的匝数和电流,磁通量呈饱和状态,即如再增加线圈匝数或电流,磁性强度不会再增加。

网友B:
引用楼主小鹿试试看于2011-01-04 21:15发表的 关于电磁线 :
请教问题:电磁无心夹具的电磁线圈是在电磁线粗,匝数少时磁性大,还是电磁线细,匝数多时磁性大,(在相同体积,相同铁芯下)

线的粗细跟磁性没多大关系,跟电流大小有关。,(在相同体积,相同铁芯下),匝数越多磁通量越大。

网友C:
磁场强度=电流*匝数  线细了,匝数多了,电压就要提高。

线粗了,匝数少了。电压就要降低。功率基本不变。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答案,想请教1楼的师傅,计算的公式和参数,谢谢。
jxh668

网友A:
磁场强度的计算公式:H = N × I / Le
式中:H为磁场强度,单位为A/m;N为励磁线圈的匝数;I为励磁电流(测量值),单位位A;Le为测试样品的有效磁路长度,单位为m。

磁感应强度计算公式:B = Φ / (N × Ae)
式中:B为磁感应强度,单位为Wb/m^2;Φ为感应磁通(测量值),单位为Wb;N为感应线圈的匝数;Ae为测试样品的有效截面积,单位为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