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PLC 指令疑问?

楼主(2011-01-04):
三菱的PLC 指令疑问?
RD3A K0 K1 D100是什么意思
WR3A K1 K1 D124是什么意思
三菱的PLC
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

网友A:
将编号为0的模块中的缓冲寄存器BFM#1中的数据输出到D100,将D124中的数据写到编号为1的模块中的缓冲寄存器BFM#1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