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请问一下,那里有卖或哪位同行有湿度控制模块,急需,.有的请加我:116505617

网友A:
没见过,希望了解,帮你顶了!

网友B:
只见过湿度探头,和模拟量模块配合使用。
jxh668

网友C:
温湿度是关联的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温湿度测量模块,24v供电,rs485通讯至电脑组态软件
南京生常的

网友E:
别管是测量什么的,只要输出4~20mA全都用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那么用一个AD模块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