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4):
      现在在搞一个东东,需要电动吊葫芦实现自动控制(一般情况吊葫芦是按钮进行控制),简单说就是吊葫芦到位后自动停止,在横着走一段距离,然后自动下降。这个到位信号不好检测,用光电开关给信号不是很可靠,可能出现检测不到的情况。用自动延时实现停止肯定又不准确。哪个高手有更好的点子,希不慎赐教为谢~~

网友A:
建议用编码器做測量然後,进行控制位置控制。

网友B:
行程开关啊

网友C:
用两个感应开关,一个定位,一个极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行程开关啊

是啊,这样最简单了,也便宜啊。

网友E:
最稳妥的方法是在电机上安装旋转编码器,

网友F:
就用传感器 简单又实惠

网友G:
建议按二楼方案做,控制电动吊葫芦,应该没啥所谓精度问题,用编码器很好,可惜有点杀鸡牛刀的感觉,浪费

网友H:
我建议参考3楼的方案 用编码器 成本就高了很多了 用2个一个极限一个定位 安全又保障。

网友I:
简单,俩个行程开关就行。

网友J:
安全第一,生产第二

网友K:
2楼说的是王道

网友L:
4个行程开关

网友M:
不要太复杂,2个行程搞定,理由不考虑精度

网友N:
用编码器做定位控制,精度较高。

网友O:
推荐2楼的方法,很实用,安全可靠,我司的全自动往复式刮泥机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P:
一个编码器等于整个电箱的价钱了,还是用行程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