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谁有提供整条能耐600度以上的K热电偶

楼主(2011-01-05):
我在真空里使用的K热电偶经常坏,请问:有将整条放在真空里使用的K热电偶吗
jxh668

网友A:
真空热处理用的就能用,国产的也行

网友B:
一般不可能的,你有没有加管子,不会你直接把芯子放在里面吧!加管子他是没有真空的,他只管温度。
还有一种场合,就是线进入的,那就是要全部要用K型线,接头必须要压着。

楼主:
一般的热电偶丝在真空高温中使用一段时间后他的保护层就会溶掉,测温就不准了,现在想找一种耐高温的K热电偶

网友B:
得了经验,谢谢!我也经常用,我的K型真空下不超过400度,超过的都有钛合金套管,我的最大要1000度左右,里面没有真空,有瓷管。

网友C:
以前做校验炉子的时候,就用过的,炉子有1000多度,就是忘了用的什么牌子了,样子和铁丝差不多,比那个粗点,这个东西因该好买的吧,那时候隔三岔五的坏掉,经常修和买的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D:
曾经在真空里直接用裸热电偶。
800℃

网友E:
这样的热电偶很好买,一般卖电加热器材那都有,1000度以下钛合金套管的就可以了

楼主:
谢了,我已买到一种耐704度的进口的热电偶。用得还不错
求助:谁有提供整条能耐600度以上的K热电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