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1-01-05):
变频器的保护用断路器好一点,还是用马达保护开关好一点?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变频器输入级用断路器保护就好了

网友B:
一般都用断路器!

网友C:
变频器的本身的保护就很好了/比如发生过电流或是过电压时/它自己就会报警而停止输出

网友D:
用断路器

网友E:
输入侧用断路就可以了

网友F:
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G:
变频器好一些,有很多保护功能

网友H:
变频器的上一级就用D型断路器好些

网友I:
不用也可以啊!变频器的本身就有保护,要用就在输入侧用断路就可以了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J:
常用断路器

网友K:
搞个断路器送电就行,INV自我保护功能很完善!

网友L:
直接加断路器就可以了的,

网友M:
进线电源用断路器就行了,变频器自带很多保护的

网友N:
进线电源用断路器加电抗

网友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