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用的电是50HZ,为什么不能是60HZ,甚至其他的

楼主(2011-01-05):
为什么我国的电源是采用50Hz的,而外国有的国家采用60Hz的电源?我国在制定此标准时是依据什么呢?50Hz和60Hz电源的优点、缺点在哪里?两者对负载的功率有没有影响?另外,机场和飞机上又为什么采用400Hz的电源?
jxh668

网友A:
没有什么在的不同,交流电机60HZ下会快一些,你也可以用发电机发60HZ的电,在自己的电网供电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历史背景因素在里面,我国的好多标准多是参照当时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所以标准很多不一样,呵呵

网友C:
同意2楼的説法!

网友D:
只是标准不一样而已,

网友E:
也就这样了,改不了了

网友F:
很多技术标准都搞成和别人不同
比如现在的td-cdma、wapi这些都是故意搞得成不同的标准,为什么呢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科技上被别国压制,缺点是很多科技产品不能互相兼容了

网友G:
选择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H:
50Hz与60Hz的电源,差别基本不大,中国电源频率是按照老毛子的方式直接搬照过来的,以前都是学习老大哥的!!

网友I:
为什么要一样呢,一个国家标准不同不足为奇,就像男人,有的人长的胡子多有的人长的胡子少可还都是正常男人.不一定胡子也要长一样多吧.
下载积分:+1(沈江淼) 优秀文章

网友J:
晕,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制造发电机的材料水平相对差一些,转速越高材料所受到的离心力就越大。制造的精度就越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