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编码器计数

楼主(2011-01-05):
我现在要用一个编码器记录长度 人机上可设置长度然后定长裁剪 请问编码器用台达的PLC怎么计算出长度。谢谢各位 最好能有实列

网友A:
。。。这个不是跟编码器同轴的轮径有关系吗? 编码器一周多少脉冲 然后你在看看那个最外的轴径多大 就知道一个脉冲多长了。然后再监控脉冲数不就可以算出长度了吗!
下载积分:+3(lxhwawa)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朋友正解!计算出编码器每一个脉冲移动的长度,再用设定的长度除以这个数值即可得出到达设定的长度需要的脉冲数,用高速计数器比较DHSCS或DHSCR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即可实现定长裁剪!

网友C:
我也在求解这个问题,我用的是施耐德M340系列的EHC0800,如果按上面说的,我得到的数据不是个规律数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