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问题求助大师了

楼主(2011-01-05):
我这里的乘法VW1×10等于VD3 ,为什么不能等于VD2呢(在线模拟数值不对)?VD2=VW2+VW3 ,没有与VW1冲突啊。
还有触摸屏在线模拟,我必须把这个PLC软件程序关闭才能在线模拟,在哪里设置以后可以不关闭PLC程序,也能在在线模拟呢?
先谢谢大师了。

楼主:
第一个知道问题所在了。第2个问题有大师知道吗?

网友A:
第一个,还是有冲突是吧;
第二个,只要你是通过同一个端口来在线模拟就无解。

网友B:
版主讲的没错,只要PLC编程和触摸屏监控使用同一个COM口此问题就无法解决,唯一解决方法是再加一个COM口,使两个软件不要使用同一COM口!

楼主:
谢谢版主了。第1个问题还是有冲突,VD2=VW2+VW3=VB2+VB3+VB3+VB4,而VW1=VB1+VB2,有冲突。
第二个问题:我记得别的PLC软件会有“连机”或“线上模式”等,此时PLC才会和连接电脑,占用电脑的com口,难道西门子的下载完程序后就会占用com口?没有“联机”,“线上模式”等等的选择?

网友C:
西门子的数据最小单位是字节,请楼主注意字或者双字的选取,
VD2=VW2+VW4=VB2+VB3+VB4+VB5,而VW1=VB1+VB2,有冲突。
所有的数字是起始字节地址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热心助人,谢谢,那么VD1 ..

网友D:
3楼的说得对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西门子和别的PLC还是很有特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