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我想通过factory talk view studio 上传ab panel view plus 1000 正在使用屏的程序,屏和cpu通过以太网线直接连接,如果我想通过以太网上传屏的程序需要做哪些工作?还请高手指点?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有资料也可以。

网友A:
1,要先知道路由器的IP;
2,打开RSLINX添加TCP/IP服务,查找到当前路由的IP;
3,打开factory talk view studio (ME Transfer utility)直接UPLOAD,其中要选择好上传路径,如果屏里本身好几个程序,也要选择你要上传的程序。
4,上传完后的程序是MER类型的,你要通过factory talk view studio(Application Manger)进行反编译后,才能对程序编辑。

祝你好运吧!
  •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factory talk view studio(Application Manger)进行反编译
    上边的朋友你说的这些,都明白唯独这句factory talk view studio(Application Manger)进行反编译,这个怎么弄,说明书上有吗?可以把操作步骤说以一下吗?

楼主:
    如果我想下载程序到屏里去,再屏上需不要做什么设置?

楼主:
    朋友已反译成功,谢谢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帮我解答一下,下载时需要做什么,屏的设置和软件设置方面的,

楼主:
    上面的朋友你有这方面的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