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德国机器上的测量头

楼主(2011-01-05):
这是德国一个车圆辊机器上的测量装置,测量方式是由一个伺服电机带动此测量装置移动,当测量装置刚好接触到工件时保存数据,然后退回。测量精度在0.005毫米左右。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吗?先谢谢大家了。有没有具体型号或者学名等等信息?图片下面一个圆杆前面一个圆盘带个针的是测量头。

网友A:
只知道是一种位移测量装置,带电子测量的放大机构,具体型号说不上来了。
jxh668

网友B:
和加工中心的测量头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C:
德国机器需要好好研究。
学习一下。精度那么高?!

网友D:
自动对刀仪?感觉怪怪的,不大像车床,有点像焊接设备

网友E:
德国佬的东西不好整

网友F:
德国老的机器就是牛....

网友G:
有点像制版行业的车磨机,楼主对吗?

网友H:
這是鑽石磨床吧.式是有信號輸出得千分錶

网友I:
应该是一台磨床,测量主轴端面或径向的,通常都有差动变压器将移位信号放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会不会是接触式传感器,其分辨率可以达到um级。

网友K:
来瞧瞧,长见识,

网友L:
应该是接触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