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模拟量求助

楼主(2011-01-05):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用的是CP1E 30点主机一个,挂一个20点扩展,加一个AD041。接两路0-10V的模拟量。我想让输入的0-10V在PLC里面对应0-100的值,请问这个怎么写。拜谢各位师傅。我的邮箱是:
huwentao517@163.com

楼主:
哪个高手指点下小弟吧

网友A:
先把通道的值MOV到PLC内部的一个寄存器D,如D100,然后换算,10V对应的是32000。
哥能再详细点吗

楼主:
哥你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MOV到PLC内部的一个寄存器D,D100.存的是0-32000之间的一个数,你想把它转成0-100.D100乘以100再除以32000存到D104.D104就是你要的0-100之间的数。

网友B:
omron有一个缩放功能,你自己看看说明书,0对应0,分辨度6000(10V)对应100就是了

网友C:
欧姆龙有个比例指令的,好像是scl,你可以看看欧姆龙的编程手册。

网友D(2011-06-01):
你说的是不是pid调节输出量换算值对应0-100

网友E:
利用比例换算指令SCL将0-0FA0换算成BCD0-100,当然要看支不支持这个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