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8.86Q仿真软件为什么不能仿真运行

楼主(2011-01-05):
我用梯形图写完程序转换成指令表后,再换成梯形图,然后进行仿真,但工具里面的(梯形图逻辑测试不能操作)也不能进行仿真!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GX Developer是编程软件 仿真软件要另外装

网友B:
没安装仿真软件吧?

网友C:
仿真软件gx simulator有没有装? 发帖最好配上图片

网友D:
仿真软件为 GX Simulator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