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怎么计算单相电机的电流

楼主(2011-01-05):
大家好,请问单相电机的额定电流怎么计算,比如750瓦的单相电机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一般按经验去算,单相的按 1KW 4.5A去算

网友B:
电流X电压=功率

网友C:
P=U*I* 1.732

网友D:
3楼ok,4楼算得是3相电机吧!单相就是简单的功率除以电压就等于电流,在最多微弱的一些损耗,一般不计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E:
有关工业电路板维修,变频器维修技术问题可以加群提问,有问必答,群号:23373302

网友F:
P=UI*功率因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