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1-05):
问一个时间继电器,各位老大肯定是见得多了,见图,小弟见识少,请教了,麻烦知道的说一下和普通继电器有什么区别之处,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为两个触点,一个是常开,一个是常闭.

楼主:
是的,一个常开,一个常闭的

网友B:
跟PLC的TON和TOFF一个道理

网友C:
应该是间隔时间继电器吧,1为启动时间,2为停止时间吧!我没有用过,但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做简单的启动多少时间,停止多少时间循环

网友D:
很有可能是工作与断开时间分别控制吧

网友E:
应该是脉冲时间继电器,一个是调脉宽的,一个是调延时的。
学专业技能,交痛快朋友。喜欢我们的工控人家园。

网友F:
好像是个时间继电器,一个触点是通电延时另一个是断电延时。可以调整电机的正转多长时间和反转多长时间。

网友G:
是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可设定一个触点的通、断时间长短!
下载积分:+3(萧风) 对头

网友H:
双时间继电器,可分別设定一个触点的通、断时间!

网友I:
四楼整洁

网友J:
通电延时,断电延时

网友K:
一个控制延时时间到通电,一个控制延时时间到断电

网友L:
4楼说的很对是循环时间继电器,控制触点通多少时间断多少时间的循环时间继电器,两个旋钮分别控制通和断的时间
學無止境

网友M:
是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可设定一个触点的通、断时间长短。omron有一款时间还是可调的

网友N:
和这个差不多,你看看这个,你想要了解具体的,把型号抄下来在网上查查。要是能找到厂家可以找他们厂家要份说明书。

网友O:
其是就是两个普通时间继电器的组合,我用过,用常开时,设定的时间到了,就闭合:常闭相反,反复循环。仔细看后面的接线图,应该明白吧

网友P:
是一个双时间继电器,可分别设定各触点的通、断时间的长短

网友Q(2011-05-02):
没有见过呀哪里用的

网友R:
我也在一个台湾机器上建过 !类似的不一定 和楼主的一样!
我见到的哪个是 一个控制 接通的时间 一个控制 断开 的时间 反复循环

网友S:
是间隔时间继电器

网友T:
时间继电器,控制接通和断开的时间

网友U:
双调型多段限时继电器

网友V:
twin,双的,成对的,timer,时间控制器。
双调型时间控制器,用来控制触点接通多少时间,再断开多少时间,再接通再断开,接通和断开的时间都可调。

网友W:
双时间继电器,一个控制接通,另一个控制断开,可以长期使用,周而复始循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