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如图,从半成品区输送过来的物料的间距是不规则的;通过中间的四段皮带来纠正拉距,最终输送出物料间距都相等的产品。
请教大家,这四条皮带要怎样来控制才能实现,需要采用什么元器件来控制?谢谢!

网友A:
用几个传感器就能完成,等距排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任意一跟皮带上等距离安装3个接近开关,通过对皮带的启动/停止就可以完成排列.
物料的间距是要可设定的。而且半成品皮带是不停地在输送,如果中间的四条皮带做启停控制,后面的料就会推挤到前面的物料。这样就不行了。
  •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jxh668

网友B:
    先进行无间隙排列,再间距传送
    那就是第一段快速输送,第二段慢速做无间隙排列,第三段提高速度,第四段再提速度。是这样的吧。那这样就还要考虑当第二段如果已经排满了,那第一段就不能再输送了。这样会不会导致后面的半成品又积在一起?
  •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 来看看 ,有用的就下了。深圳的可找我呵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要先紧密排列,在逐个隔离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先紧密排列,再用光电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实现等距。如果是高速运转建议用私服或步进电机

网友F:
    只要考虑皮带的数量和物件的体积比是不是合理,不然就是不好搞。电气是能够控制的,前提是比例的条件要满足。

网友G:
    在保证后面排列有序的情况下,提高整个输送系统的速度,来防止前面堆积

网友H:
    有两条皮带的速度要成比例就可以达到要求,这样的话只要第3,第四城比例速度就可以了,料多的话后两个就快一点,料少就慢一点,但城比例。只有廖堆积,那只要第3个起点没空隙就试了,光电开关。少的位置楼主根据情况自由发挥一下
  •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网友I:
    可参照自动连续枕式包装机的动作控制。

网友J:
    半成品区输送过来的物料的间距是不规则的,通过中间的四段皮带来纠正拉距.这样必然输送机速度不会同步,物件在输送过程中可能会偏离,建议中间四段输送机不要,直接用机械手.前段用挡板定位,机械手去抓物件,加速至与前物件等距,保持与成品输送机同步速度,下降放物件,然后再回去抓物件,重复上述过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怎么判断已追踪至与前物件等距了呢?前物件肯定是一直输送的。在追踪过程中也是运动的,这样做难度不是比输送带的还高?
  •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