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3000多点输出开关量用什么控制

楼主(2011-01-06):
3000多点输出开关量用什么控制,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jxh668

网友A:
想简单PLC+PLC就行**********

网友B:
大型的PLC,不够点的话,可以多个组网,组几十个PLC

楼主:
楼上的成本太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用什么模块或集成芯片什么的,
jxh66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成本太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用什么模块或集成芯片什么的,
如果有一定的量的话,用DSP或单片机自己开发,倒是成本低

网友C:
是啊,用扫描程序加输出板最好了。

网友D:
可以去定做io板,分布式控制

楼主:
在线等,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可以考慮一下用三菱Q系列PLC加CC-LINK組成網絡的模式,這樣效果不錯。

网友F:
点多的话还是组网方便的,但相对的成本也会高不少

楼主:
输出板价格怎么样,我查了一下,32路晶体管 一台设备要用到99块 贵了用不起
3000多点输出开关量用什么控制
http://ymmfa.com

网友G:
用DCS控制就得

网友H:
ab 5000系列,三菱Q,omron CS都可以做到,还有西门子大型机,但比较分散,一般做好做区域控制,扩展远程机1个CPU,IO可以,可能处理其他信息我没有试过。分体CPU,ab 的有分站有CPU,集中控制,但成本不低。OMRON与三菱成本最低,omron本机最大支持5120点,但3000点不会在一起。可以用CJ系列,他支持成本最低的PC-LINK,支持8台联网,不需要特殊模组,cpu口就行,内部协议,不会产生一个CPU负担重。

网友I:
支持6楼的说法,定做IO板既省钱又实惠

网友J:
直接用I/O模块就行了,现在的I/O模块一般最多一块可输出64个点,也就50多个模块,可以用CAN总线或者LAN总线,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K(2011-02-05):
用DCS系统

网友L:
直接DCS系统,或者研华模块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M:
用西门子S7-300,CPU与CPU就用mpi通讯,各CPU与从站用DP-BUS通讯,这样接线简单,性能稳定,速度快,但成本高

网友N:
用三菱Q系列PLC 加CC-LINK远程控制 还可以的

网友O:
什么玩意3000多输出点

网友P:
用总线呀

网友Q:
这个有点难我也学习学习
三人行必有我师